捷波P5I8P

楼主(2010-09-26):
捷波P5I8P全版无供电 内存的电源管理是6537CR把它拿掉后CPU核心电压有了应该就是它坏了  还有北桥的供电PCI-E旁的两个管子也是他供电的我找了一个6537ACR不行  请高手指点有没有其他的芯片可以代换啊 客户催的急  在线等

网友:
wo bu zhi dao zen mo hui da ni

涵山 -10 不会写汉字?怎么会拼音?

网友:
先换有问题的东西了.

网友:
这个芯片没得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一个芯片不行,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