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修复一例不触发的

楼主(2010-09-26):
HP 540 修复一例不触发的,现像为不触发,测得待机3V 只有1点几伏  5V  只有3点几伏,
测3V  5V 对地阻值正常,测TPS51120 的工作条件22脚VIN 18,5V 正常,12脚和29脚 EN也正常,19脚VREG3和21脚VREG5都正常  这些脚电压都正常,据此认为是TPS51120本身问题,从料板上取一个,换上,插上可调,自动上电,测3V  5V  正常了,上U  和内存,接屏,机器已显示,这是一个简单问题,不要见笑哈

网友:
或许加下焊就会好哦。

网友:
19脚VREG3和21脚VREG5这是什么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