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0-09-26):
接到一台旭日420A,拿来问题待机电流0.01A,按开机键0.04瞬间回到0.01,拆机测无3V、5V,查电路图,EN5电压不正常,怀疑EC问题,查了下EC的VCC和时钟都有,不知道往哪里查,就加焊了EC,后来被师傅教训了,因为这个EC带程序,不能随便加焊,还好没事,反而开机有反应了。装机测试有时会无故断电,数次断电后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了,开机不触发,现在不知道往哪里查。是EC有问题还是待机电路有问题?
顺带问下:开机电流偏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引起?

后续:
看了楼下朋友的回帖,说要先修出3V和5V来,所以去看了会电路图,由于是新手,电路图还是属于菜菜鸟级别,说错的地方请指出
因为待机电流偏低,怀疑待机电路有问题,量了待机芯片供电和基准都有,但控制3V和5V的信号没有电压,所以产生不了3V和5V。根据电路图查TPS51120_EN1_5和TPS51120_EN2_3D3,发现由SHUTDOWN_S5发出(这是什么信号?),
再往上查,SHUTDOWN_S5从这里出来, ,这里就有点疑问了,这里可能有S5_EN、H_PWRGD、PURE_HW_SHUTDOWN#、PM_THRMTRIP-I# 供给,然后搜图纸找信号,S5_EN有电压,PURE_HW_SHUTDOWN#这个没有电压,师兄说这个可能要开机后才会有,所以PM_THRMTRIP-I#没查,而H_PWRGD再往上查的时候看不懂了 ,好像是CPU发出的,右面的H_PWRGD是什么?

后面有朋友说我这是开机掉电,但第一次修好问题出来时已经没有电流跳变了,始终是0.01,所以应该是开机不触发。之前怎么会有个0.01~0.04的跳变我也不知道。

根据孤帆远影说的,又再次查了EC的104脚的S5_EN有3.78的高电平,D17是个二极管,但在板子上是个三极管,很明显有个脚是空的,打二极管档一向有数值、一向无穷大,还有Q8、量e-c脚一向有数值、一向无穷大,应该是正常的吧?操作上有什么错误吗?

网友:
楼主好像问题没说清楚,

网友:
你先把3 V5 V 修出来看看,在修EC。不过EC坏可能性大

网友:
先修出特机 3 5V 应该就行了,

网友:
根据你所说。EC应该有电压。工作也正常。我遇到的是12V没有了。就是那个用于切换用的

网友:
你这“开机不触发”好像没有说明白,你这应该是触发就掉电,

网友:
如果SHUTDOWN_S5不正常
再往前查Q8 D17。S5_EN等信号

网友:
我还新手,很多用词和说法上都有很大的错误,请朋友们见谅,现在慢慢积累会变成高手的。

网友:
老大你越来越牛啦,好羡慕哦。叫你师父帮你弄好呀。

网友:
我的看法是,先修出开关外的电压。

网友:
冒昧的问句:什么是开关外的电压

网友:
南桥阻值正常吗?

网友:
触发后掉电,一般都是后续电路有短路了。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开启信号对地短路了。有修过一个F41也是这样的问题。是其中一个开启信号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