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9600gt cf 黄金版 256M V11 显存定位

楼主(2010-09-26):
显存分布
M1 M2   M3 M4
                         M5
                         M8
         GPU
                         M6
                         M7
测试结果如下: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606        23094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Read    Error Count: 606
Write   Error Count: 2309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D00        2326          49           0
D00        2368           2           0
D00        2363           6           0
D00        2356          67           0
D01        2529          42           0
D01        2520           2           0
D01        2565           5           0
D01        2498          74           0
D02        2232          40           0
D02        2266           1           0
D02        2284           2           0
D02        2313         112           0
D03        2888          33           0
D03        2842          10           0
D03        2861          14           0
D03        2754          61           0
D04        2501          41           0
D04        2519          16           0
D04        2363          14           0
D04        2379          96           0
D05        2895          34           0
D05        2781          17           0
D05        2760           9           0
D05        2768          85           0
D06        2298          64           0
D06        2279           3           0
D06        2247           1           0
D06        2309          78           0
D07        2677          32           0
D07        2839          25           0
D07        2834          18           0
D07        2728          53           0
本人第一次发帖:请问是哪一颗有问题呢?谢谢回答。不胜感激!

网友:
你可以试着去掉某个显存的供电电感,然后就能找到啦,应该上张图片嘛

网友:
技术小组出来帮忙看看啊!

网友:
你可以试着去掉某个显存的供电电感,然后就能找到啦,应该上张图片嘛

你自己做过实验没有,这种说法有根据吗?显存是通过电感供电的?那PCB这么多层都是干什么的呢?
再说楼主已经发了显存的排布图,也没有必要上别的什么图了吧?这个卡的故障在M1位置上。

网友:
2楼的,显存供电电感?还去掉?你修过显卡没?

网友:
M1所在的数据位有问题

网友:
M1加焊如果不行再加焊GPU

网友:
起初我就是加焊m1和gpu,没效果,最后没料替换m1,客人拿走了。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做过这种实验啦,有些电路的每颗显存都有一个供电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