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加焊笔记本BGA,成功.

楼主(2010-09-26):
显卡BGA加焊搞了好多次了,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早两天收到一HP的本子,启动黑屏,外接显示器花屏,不管三七二十一拆开,加焊独立的显卡芯片,装好一切正常.
困惑1:这样加焊后一般能用多久?
困惑2:如何彻底解决显卡散热问题?

网友:
运气不好,几天回来.

网友:
加铜片改风扇呗!

网友:
恭喜楼主有了第一次经验,保个7天吧,不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
加焊管不了多久的,楼主这台是DV2000吧,我昨天刚刚BGA了这台机的显卡,是返修的,因为之前是加焊。

网友:
换个升级版显卡吧,就是代价高了点!

网友:
肯定会返修,我现在接到这类问题都懒得加焊了,直接拆了重植球(因之前加焊的机器大部分都有返修的现象,就烦了!)植球再改风扇了还用不久就肯定要换芯片了!

网友:
换G86-631-A2 10版,用铜片,改长转。

网友:
重新植球可以用得久一点,要不然会有很多的返修哦

网友:
看来下次回来了还是重新植球改散热才行了.

网友:
楼主  这个显卡加焊了还是要返修的啊  最好是要换个显卡的啊

网友:
换成631,加铜片,改常转,兄弟们修出去的一般能坚持多久?

网友:
等着返修吧,呵呵

网友:
现在这问题外面都是直接该了风扇在加焊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解决根本问题,就只有改良显卡,这样的话,很少返修的。

网友:
还是换个升级版的显卡吧不然过不久还会返修的这是个无底洞啊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买个以值好朱新的显卡芯片。。。。
这样就不会有返修的啦。。。。

网友:
我一般接到这样的机子花屏就加焊,不显就重植球,这样能把风险降到最小

网友:
主要是显卡芯片的原因导致温度太高了,

网友:
这机子每个月做显卡的不少于十五台。100%成功。我都是重植。一般可以用八九个月吧。

网友:
你是植的无铅的球吗?
你怎么可以保证每台用这么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有铅的。加铜片。刷BIOS。很多人再加铜片时候都是加太厚了。装上后有一边会翅起。没有全接触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加铜片是要加不厚薄才是最好的。刷BIOS是为了风扇一直转。修好打开温试测试软件,跑05 3DMark。跑完后看一下最高温度不要高于80度。一般都可以用上八九个月。还有再焊回芯片时一般要看球熔后30秒关机。因为芯片有一边靠CPU座。那一边的温度会比你看到前面有球温度会低一些。如果你看到前面的熔了10秒就关机靠CPU那一边没有全安焊固。开机能用。过一两个月你又返修了。以前修的机子爱返修。因为修的机子多了。现在换8400的显卡很少会返修的。你可以注意上面几点应该会不有很多返修的。

网友:
这机子每个月做显卡的不少于十五台。100%成功。我都是重植。一般可以用八九个月吧
就你用的这几招很多人都用烂了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芯片本身.这个有缺陷的显卡用了二年左右就会大规模的出问题.不敢是从做还是加焊.一般二三个月返修率最少都会过半.你能做的可用八九个月你不用自个干了.给HP 联想等厂家做二级维修吧.包挣大钱.

网友:
别闲麻烦。最好是值球,稍微要好点

网友:
我有一次加焊再改风扇可以用两个月,不是每次都那么好运气的呵呵

网友:
加焊的话,返修率会很高的哟!

网友:
DV2000一般都要升级降低温度的~!

网友:
还是给客户讲清楚,换好显卡

网友:
散热处理不好,很快返修,到时候有得忙活了。最好的话就是换10版芯片

网友:
见到这样的机器就难受    都懒得理了   还好  现在芯片便宜了

网友:
加铜,改风扇,一般几个月没事。

网友:
呵呵,不错呀。。。
运气不错,希望运气在接在历。。。

网友:
风扇改长转可能用久点

网友:
本本散热问题是厂家一只以来没解决了的

网友:
恭喜楼主有了第一次经验,保个7天吧,不会回来找你的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这话说的很有艺术~

网友:
像您这样做的话,估计平均返回时间是45天
加焊,确保全化了,把风扇改成常高速转,装机时加个“口香糖”,或是.5MM的铜片,
客户来取机时,吓客户不能连续长时间开机,更不能打网游,长时间打网游机器过热会爆炸,很危险,这是hp的设计缺陷,不关我们维修人员的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