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品牌台式机从启

楼主(2010-09-26):
电源换过,清过灰,cpu也换过、  不知道这么办了,

网友:
动动内存。重装系统

网友:
LZ怎么不说清楚,是不间断重起还是用一段时间呢?

网友:
故障未描述清楚,帮不了你

网友:
说清楚点是什么故障。先对CMOS放下电吧。

网友:
都不讲清楚怎么告诉你。。。。。

网友:
什么机型来的呀?如是915的板很多是座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