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 显示3秒就白屏

楼主(2010-09-26):
长城19标屏液晶显示器,12V适配器供电。
型号:L9BH4
症状:开机亮3秒左右,就白屏。
分析:白屏的话说明灯管工作正常,高压板没问题,能正常显示3秒能不能说明屏没有问题?高手说一下。
驱动芯片:TSUM16AL—LF
我的想法是,是不是这个芯片有保护脚,亮一下就保护了,
修显示的高手来讲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白屏 说明高压部分是正常的啊, 可能是驱动板或者是屏问题 啊, 你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看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啊。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屏的接口芯片上,看看显卡信号输入接口及电路可正常,白屏灯管和高压部分都没问题。能白屏说明主控板还是可以正常工作,起码能开启电源板上的高压灯管。要么就是主控的软故障,貌似MCU出问题了。

网友:
加焊一下驱动板的主芯片

网友:
你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看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啊。

网友:
屏线换根试试

网友:
这机驱动板坏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主控芯片发热量好大容易空焊,加焊一下再加个散热片。

网友:
你看看屏保险的后极白屏的时候还有没有电压   然后用手触摸屏电路板    不停的通电断电   看看有没有热量异常的原件

网友:
换块驱动版看看,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白屏问题一般会出在屏电路上,已遇到过多台。

网友:
驱动板上的5v不正常、我用7805把12v转成5v和以前的5v并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楼主啊 你既然都怀疑是驱动板啦 怎么不换一个驱动板试一试啊

网友:
直接从ON/OFF接5V电源到屏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