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845GV怪问题

楼主(2010-09-26):
接技工学校老师电脑一台,主板为845GV。经机主说此机为暗屏,开始是可以正常开机的,只是偶尔会死机,后来换个系统就成这样了。开机观察果然如他所说,以为是显示坏了。进BIOS半天没事,进DOS半天也没事。难道是系统坏了,重装吧,GHOST完开始安装,汗,死机了,重启再次死机,进PE也死机,晕。扫描内存、硬盘,没问题呀,CPU换了也一样死机。测南北桥,CPU核心电压正常,彻底无解了。闲着无聊,看到CPU核心滤波电容有小漏液,反正无聊就把它全部给换了。开机,呀!正常了。
      后来想了想开始时暗屏的问题,那应该是系统启动时滚动条走完时正在跳转时就死机造成的。
      我是一名新手,可能是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这个现象确实容易使人走弯路。有什么说得不对的地方请砖下留情。

网友:
这也会造成win系统死机?(而主板BIOS,及DOS系统正常)

网友:
是的,进DOS扫描内存及硬盘半天没死过机

网友:
电容坏也会带来许多的故障

网友:
一定先检查外观。

网友:
电容坏的故障多了,下次你一定先观察下主板吧

网友:
一般死机重启就得先看主板上有没电容漏液鼓包…

网友:
cpu跟桥的电容出问题就会出现各种奇怪的故障

网友:
电容有问题那应该是外观爆了吧?那你还没看出来啊?

网友:
电容漏液了

电容的外观没有变化么
那还真是难为楼主了

网友:
电容鼓了,会出现很多的故障,开机一会就死,开机不跑码。先看下有没有鼓的,有换了再说。。

网友:
楼主本来就应该先从外观看了再修啊。。。一步一步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