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解密,24RF08 用什么编程器读

楼主(2010-09-26):
T41解密,。。那个24RF08 用什么编程器读啊,。。自己做一个怎么个做法?

网友:
换一个T40或者T42机子上的同型号的就OK了。

网友:
这个芯片
常见的编程器都可以支持的
不过要个转接座

网友:
没有座也可以自己焊几条线上去,拉到编程器上面,一样可以读。便宜,实用。

网友:
不需要吧 直接找个换上不就得了

网友:
我的580U还是很好用的。哈哈。T400的BIOS也能刷

网友:
呵呵,IBM全套密码我都可以解,买了个设备1000块
T40-T42的用编程器就可以了,普通的都支持呀,没座子的话飞八根线就好了呀。

网友:
24RF08 第5脚为SDA,第六脚为SCL。不需要拆机,有密码的机器开机后,用编程器接上3条线:
4。GND
5。SDA
6。SCL
在网上找免费的24rf08读取软件+ibmpass就能在0x330的地址里读到密码了。
适配器电路图也在网上下个吧,不难找。就几个小电阻和二极管再加一条串口线就搞定了。

网友:
找个T4的报废板对换不就行那有那么麻烦

网友:
哇,好多方法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