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了一块SOYO775主板 代码跑到C1 内存怎么都不过请教下高手????????

楼主(2010-09-26):
     我今天遇到了一块SOYO775的主板 问题是点不亮 我看了看 见CPU座上的的针弯了我用吧用绣花针 一个一个的 挑直了 然后试了下 跑到C1了就是不过,我换了根内存还是不行 我测了测电压都正常 北桥也正常 就是不过 请教下高手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都有吗?

网友:
单看供电是不够的

网友:
你的那针脚还没有搞好,你再挑挑。。。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压北桥,U座,南桥。刷BIOS。换IO。

网友:
能听到报警声就是内存供电跟北桥问题,如果没听到就是你的座子坏了。

网友:
看看内存时钟,供电,

网友:
换块 CPU 试下  在刷BIOS。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修了块649-M3主板,也是不过内存,测238脚电压1.8v,和内核供电短路,拆了好多件了,还是短路,这个板子是不是没有3.3V供电?

网友:
用示波器测时钟无波,怀疑 时仲芯片坏,换了一块,时钟133M应该正常了,但上内存还是不过,显示C1

网友:
对了,贴图怎么贴

网友:
谢谢们了 板子好了 谢谢了?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3.3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2010-11-09):
北桥坏了还是虚焊?我的还没搞好,3.3V电压还是1.8V,换了南桥还不行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2011-01-21):
在针全弄好的情况下,先测下电压~~~

网友:
估计是虚了

网友:
北桥和供电还有内存旁边的排阻

网友(2012-02-06):
3.3V是从+5V稳压得来的有个高速稳压块APL1085,输出端对地串了两只电阻,分压后反馈给ADJ脚,两只电阻的阻值是:串联的200欧,并联的90.9欧,中心点电压0.57V左右。

网友:
学习了~我有块845的板也是老在C1过不去~~可能也是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