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8770 8pin ton信号

楼主(2010-09-26):
求助 max8770 8pin ton信号 19v入 经200k电阻
待机时输入19v
触发时变成0.62v 属正常吗 其它信号正常 vcc vdd 5v   ref2v  shdn3v
如果不正常 应是哪个电路造成的啦
max8770 换过没用

网友:
板子修好了 0.62a 是正常的
是键盘接口旁的排容漏电造成掉电的
并不是cpu电压部分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