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C0怎样修

楼主(2010-09-26):
一块神舟HA-845GV ML主板,装系统蓝屏,打开机箱盖后发现有15个1000UF/6.3V的电容突出来,换好电容后,装回后点不亮。插上诊断显示C0就不动了,CPU没坏,我估计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请高手指点。BIOS型号为W49V002FAP。
1、3.3V     2、3.4 V     3、0V
4、1.8 V    5、0.75 V    6、0.7V
7、3.3V     8、3.3V     9、0V
10、0V     11、0V     12、V
13、2V     14、2.25V     15、2.2V
16、0V     17、2.4 V     18、1.5V
19、2.6V     20、2.9V     21、3.1V
22、0.95V     23、3.3V     24、3.3V
25、3.3V     26、0V     27、3.3V
28、0V     29、0V     30、0V
31、1.6V     32、3.3
-----------------------------------------------
经回忆,拆主板时,有一颗钉在IO与BIOS之间,忘记扭下来就拿起来,估计板弯一下,会不会就是这时搞坏的。
----------------------------------------------------------------
一开机就显示C0不动,内存换过了。

网友:
跑C0应该是好了,你重组一下试试看

网友:
楼主开机就检测CO还是说跑代码到CO啊

网友:
以前有个跑C0的专贴的,你找找看

网友:
是不是一上电就跑CO还是跑码跑到C0不动。可能是祢拆板子的时候把LPC总线的线路搞断路了,查下,BIOS的13,14,15,17这些脚位是直接跟南桥。IO之间相连的,如果断路了会导致不跑U,不认内存等/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仔细看一下换电容时是不是把别的 线路或元件搞到了。

网友:
如果是版子弯了一下的话,重点应该放在北桥身上,可能空焊了,你手压压看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
是没有过CPU吧    看下 南北桥

网友:
有可能是你拆机的时侯碰到哪了 ,查一下看看不行就把CPU座加焊一下试一下

网友:
一开机就CO不动,就当U不开的修吧,拆箱板最好放下电,然后用自已的U试下,楼主说板弯了一下,那要看你弯的力度,你打的BIOS这些电压没问题,再找找吧,仔细量量,不是内存那块。

网友:
换个CPU   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换电容之前点亮,换了之后点不亮,仔细检查你换过的每一个电容

网友:
查CPU 到北桥的相关线路。 BIOS 的相关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