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两天的液晶电源

楼主(2010-09-26):
如图,电源板是从同行那里拿回来的修的,只有一块板显示器型号具体不清楚,如果师傅们想下载完整的图http://www.go-gddq.com/upload/2009_07/09072510578385.pdf。现在问题是VCC 12-14。9V变跳。GATE无输出。请问师傅们维修思路。

网友:
检查一下光耦!

网友:
换个光藕,查开关管跟开关管G极的电阻有就变值。

网友:
光耦和开关管S极到地的过流电阻,过流电阻变值我遇到过电压不稳定的

网友:
楼主你说的VCC跳变是指的7552的3脚还是7脚还是指的的输出的12V呢

网友:
7552的三脚和七脚都有变跳,但8脚无输出

网友:
电源芯片 有可能吗

网友:
7572坏了 换个试一下

网友:
买了5个回来,都差不多换过完了,就算是来料不良,也可能全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是3脚启动电路有问题,900k启动电阻有点大,如3842的启动电阻都在150k到200k,适当减小阻值。

网友:
开关管Q901不良。

网友:
Q901也换了三个以上了。WHBWRPWXQ说得有点靠谱。但具体还是要试试才知道。

网友:
减少了300K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这就是偶然遇到的电源负载能力差的情况,我碰到多台不同牌子的机子,多是电阻变值造成的,较难搞,有时把贴片电容去掉就OK了

网友:
你看开关变压器次绕组,是不是和那VCC二极管相连,如经过一个下电阻你把那电阻去掉看 , 我有个板子也是那样具体型号不知道了,好久了

网友:
以前修过类似的故障,你换光耦和431,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电阻很小,我已经测过正常

网友:
确定后级没问题吗  这是个高压电源一体的   测下后级有没有阻值变大  或者   短路的 也会造成这种现象的

网友:
此芯片7脚电压大于14.8V,8叫才有输出.
查一下ZD906,ZD905,C928,注意:3脚是启动电压,7脚是工作电压.不接Q901可能不工作.先断开ZD902,看是否次级保护.

网友:
原来是ZD906 ZD905  R914 均坏,C928已经变值(找不到来换,实测只有0。08NF)。因为上面坏了的东西都是直接去掉(R914除外),没有装上去的。明天把这个东西都找回来装上去再说,现在问题是去哪找C928,请明示,谢谢。再次感谢LUL3221!
它的工作原理是不是这样:当300V电压通过R904 R932 R933分压得到一个启动电压,然后8脚输出一个很低的驱动信号,去驱动Q901,然后在1-3绕组产生电压经R909 D901向7脚提供工作电压,7脚得到正常工作电压后,LD7552才得以正常工作?

网友:
先下ZD901,换R909看,R914也一定不要大,那样就容易修好了!

网友:
楼上兄弟,ZD901是没有装的,上面标了NC。图上所有标了NC的都没有安装的。

网友:
芯片供电电容换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C928  10NF,就是103的电容.R914开路后,需检查一下R912,C909可能也会坏,R915也要查一下.
注意:R914没装千万不要上电.
LZ的板是雷击过的吧.

网友:
查7552外围的电容可能有漏电的

网友:
这种电源修过,有时换些电容之类的就好了,但是有时候把所有的都换了还是不行,换板咯

网友:
哎,修到我都不想修了,我想用个SG6841代换试试

网友:
星翔维修兄弟说得很对,真的是把全都换完了还不行,不修了,结贴。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板上的芯片是贴片的吧?
如果是贴片的,确认外围是好的,把板清洗干净,空载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把板子还回给同行了,有可能是像您所说的太脏了。但VCC(也就是三脚)电压会变跳,这就不好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现3脚电压不稳,有几种情况:
    1.3脚内部40V稳压电路有问题.
    2.C905,C908,ZD906,D901漏电.
    3.PCB漏电,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我在没装IC的时候测过3脚的阻值,是无穷大的,C908 C905均用电容表测过正常,ZD906已经拆除了的。至于D901我只用二极管档测过,没无具体阻值档测过,您说的PCB漏电,有这种可能性,但我没有想到这方面。现在已经返还给同行了,不在手上做不了试验。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这种板搞到这份上,就要用通用电源板来换掉它了,雷击过的板如果零件都查的差不多了,还这样的话,要提早收手,我吃了不少亏

网友:
检查R909 D901这一路供电是否开路 ic在启动后没有电压支持

网友:
7552  的确不好修, 启动电压还不是取自+300V  端,  一不注意没放电就会被电到,  怕怕了,
    撞到过电压不稳的,  改了后级431旁边的某个分压电阻好了,   现在两个星期了,  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有些电阻坏了表测试不出来的。。要直接换才行。。

网友:
修过
换了T431好了

网友:
补焊啊补焊
嘿嘿

网友:
可惜没看到解决结果,,,学习了!

网友:
光耦或TL431可能性较大,还有IC启动的3个200K电阻R904、R932、R933,另外IC二次供电的D901、R906相关回路也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这种好多电压不稳定的,都没有修好,就是负载不接的情况,电压正常,负载一接电压就拉低了。

网友:
这问题应该是反馈电路的问题,查光耦,我上次碰到期样的问题换了光耦前的TL431问题解决

网友:
先查负载有没有短路,再查R909\D901\ZD906\C908\C905\R914\R912\FB901\C909,把R909短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