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液晶电源板接上驱动板,发现5V会跳变

楼主(2010-09-26):
一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因雷击点不亮,电源板二组电压无输出,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后,二组电压有输出了(这是没有接驱动板时测量的)。但是我接上驱动板和灯管后,接上电源线,指示灯却是一闪一闪,液晶显示器还没有修好。此时,我测量了电压,发现13伏基本正常,而5伏电压却是跳变的,在2.6伏与5伏之间在跳变。经过替换,知道驱动板没有问题,估计问题还是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
朋友,能不能给个思路?

网友:
开关近前面 的电阻  跟5V的整流二极管换一下。

网友:
除了ls说的  你可以把5v的滤波电容全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