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他先人,华硕太BT了,现在测试卡接口是用软排线的...

楼主(2010-09-26):
故障机型:X51R   ATI X200+SB460
发现现在华硕设计的越来越变态了,测试卡接口都他娘的用软排线,
最近遇到的华硕测试卡接口都是这样的,这个鸟机器飞线累死我了,结果最后清空CMOS好了....

现在过保的华硕基本都是这样的测试卡接口!
信号很清楚了,直接飞线到PCI-E的测试上就OK了,只是接线麻烦些..

这段时间维修的本没有测试卡接口的都飞了好多线....
还有联想的昭阳E390,也是连续好几个本都是飞线测试的,
不过昭阳E390还好,是用的一个插件式的焊盘,面积比较大,焊接容易些...

网友:
华硕这个卡我见过成品

网友(点评):
其实如果有量完全可以去开模做一个出来,挺简单的.做个转接板,接到阿林的卡上就OK!

网友:
这线都是照图纸接出来的吧。。 不容易。。

网友:
要是遇到没图纸的机器你咋飞线啊?!

网友:
要是有那个接在主板那头的插头就好了。去年做过一个在T60 T61 上面用蛮好的。后来插头坏了。就没有用了。一条条焊线太麻烦。

网友:
能独立飞线的基本都是高手

网友:
我有吃飞过不跑

网友:
楼主请问你用的是的是什么检测卡!或是给给链接!!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太牛了。没有看到市场上有买。

网友:
看到lz给的图片就想笑...
不过lz可真算是个心细之人,我是很难静下心来焊这么多细线。。。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楼主比较有耐心

网友:
引线浪费太多时间,我一般都不用这个。

网友:
高手能独立飞线

网友:
厉害,,诊断卡上的图纸不好找到啊,那个不公开,
信号这都能对号入座,可想而知,楼主做个诊断卡估计都没问题
这个绿色的我都没用过几次,好多的都不能跑码,现在有MINI诊断卡,大小借口都有的那种

网友:
飞线  两个机器都不跑码    如果能有几种供选择  也可以呀  一个机型   一种检测卡   哈哈

网友:
清空COMOS要这样飞线才可以吗,

网友:
这个接口跟普通的PCI-E有什么不一样么?我什么看不出?我都很少用这个卡,一般都是示波器看看波形,飞线这活太不容易了!以前只飞过X61的!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是个高人啊,我只是不明白既然对电路很熟,干麻还要有测试卡呢?

网友:
这种PCI-E的诊断卡淘宝上卖的多的是,还有一种二合一的,台湾版,mini-pci也可以用,说明书上就有如何飞线,一般是接EC或BIOS,无图也不怕,只要有EC或BIOS资料或有这两种相同芯片的其它机器的图,也可以参照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