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6):
故障是开关短路时好时不好 开关上的电压有5V 5V和IO是通的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大家给点意见 我在等

网友:
把问题说说清楚。

网友:
honey2603
的帖子
时好时不好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如果是不能开的时候压桥试试

网友:
时开时不开可能IO不良,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