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防病毒未关闭,导致系统无法安装

楼主(2010-09-26):
故障现象:

    一台老Celeron 333配置的计算机,在安装Windows 98时,发现在安装初始阶段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黑色矩形区域,像是有什么提示,随后就停止安装了。调整显示器亮度和对比度开关也无效,感觉和病毒有关。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并没有发现任何病毒。后来经人指点,进入了CMOS设置程序,将“BIOS Features Setup”(BIOS功能设置)中的“Virus Warning”(病毒警告)选项由“Enabled”(允许)设置成“Disabled”(禁止)后,重装Windows 98获得成功。

   故障分析:

    此现象比较容易出现在新购主板中,因为它们的BIOS中的防病毒设置大多默认设置为Enabled,所以会出现无法安装系统的问题。此问题严格地讲,不应算主板故障。但往往许多用户不是很注意,导致频频发生。

网友:
好老的文章呀,现在主板哪有防病毒功能

网友:
仅供参考小小的记下

网友:
参考参考,以后见到了也可以参考

网友:
我喜欢老东西《值得一看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很老很老 主板制造商现在都已放弃防病毒开发了 因为不现实 其功能鸡肋

网友:
以前确实这样,这文章起码七八年前就有了

网友(2010-12-13):
现在工控板上也有装这98啊。

网友:
可能一年都碰不到几个

网友:
早就听说是这以原理,但我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win98 已经很久没碰过了

网友:
楼主哪里复制的吧

网友:
还装98还设置防病毒~~~~

网友:
至少我没遇见过

网友:
以前机器确实是有这个    不过每次都是把它关闭的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如果要修改引导记录就会弹出黑白对话框,询问引导记录将被修改,是否继续。点Y就可以了,无需到CMOS设置里去修改的。

网友:
还 别说,昨天,我就遇到一位,键盘是那种很粗的,鼠标口插坏了,想用USB的,那主板根本没USB口,后来用PCI的USB卡,插上,由于没键盘,所以USB驱动都没装上,所以后来放弃了

网友:
我没遇见过

网友:
N多年前的事情咯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
现在的主板好像没有病毒防护这一项了

网友A:
現在也還有這樣的主板,不過一般都默認disabled

网友:
这是个很菜的问题,楼主应该说的是Virus Warning病毒防护警告设置,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它主要是防止硬盘开机磁区及分割磁区被修改,现在的主板也都还有这项设置,不像楼上所说的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