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小五脚,封装SOT-25、代码为35A1的芯片。附照片

楼主(2010-09-26):
那位大师知道照片上这个代码为35A1五脚元件的真实名字,请给个PDF或地址连接。这是在一台工控机9寸液晶显示器12v转5v dc-dc电路上的元件,PCB板上标注Q3 。其中有一脚控制着p沟道场管的G极,原场管已经被烧毁击穿,更换场管后开机,场管D连接的电感吱吱的叫,并伴随之场管严重发热,D极电压输出6.4-6.7v很不稳定,严重高于5v,随之电路自动保护,后级无短路过载。故怀疑这个35A1的芯片内部有故障。因不知其真名和其内部结构无法代换(在网上查不到该IC的资料)。故求助给位大师们。

网友:
更正一下,该IC在电路板上的标注为U6,不是Q3,特此更正,请各位见谅

网友:
难道都没见识过这个五脚贴片IC,急。。。。。。。。啊。

网友:
实在找不到资料  就用了12-5的模块改算了  省事

网友:
应该是PNP复合晶体管  两脚那边是两个基极    3个脚  的中间脚是两管集电极发射极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结构

网友:
还有这个 你测测看

网友:
可能是门电路吧?笔记本上用的多,主板上也有,

网友:
抄板上图,我帮你分析。

网友:
回张丁文先生,谢谢你的热心和关注,不过你画的两个图我测试了,都不符合35A1这个IC的条件,其中1脚和6脚在pcb板上是连通的,4脚直接和场管的G极连接,6脚1脚连接着场管的S极通过一104电阻和4脚相连直接接到场管的G极。2脚接地。1脚为空脚。3脚接场管的D极,S极接12v电源。我根据该电路板画了一张图怎么也传不上来,只能用语言表达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