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控失常 引发主板“假死”

楼主(2010-09-26):
   故障现象:    华硕P3B-F主板上有智能监控芯片,因此可对CPU温度进行监视。在购该主板时,另购一根2Pin的温度监控线,插于CPU插槽旁的JTP针脚上。后来在一次玩游戏过程中,机器突然蓝屏,重启后,等到光驱、硬盘自检完后显示器居然不亮了。由于之前报告蓝屏错误,起初以为是内存出错,后来更换内存后依然无效。又开始怀疑CPU故障,换了一块Pentium III 450 CPU,故障依旧。百般无奈下,突然发现原来接在主板上的温控线脱落,掉在主板上……难道是温度监控线导致的故障吗?重新连接温度监控线后,再开机居然一切正常了。

   故障分析:    由于现在CPU发热量非常大,所以许多主板都提供了严格的温度监控和保护装置。一般CPU温度过高,或主板上的温度监控系统出现故障,主板就会自动进入保护状态。拒绝加电启动,或报警提示。上述例子就是由于主板温度监控线脱落,导致主板自动进入保护状态,拒绝加电。所以当你的主板无法正常启动或报警时,先检查下主板的温度监控装置是否正常。

网友:
早期主板采用这种温控方式、现在都集成到cpu内部了。

网友(2016-07-05):
楼主所说的温控电路,我还没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