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高压板为24V供电,换通用高压板已搞定

楼主(2010-09-26):
型号:AOC 915SW
故障:闪亮
维修:1.此机以前修过
2.拆机发现高压板上的控制芯片处的PCB板已经凸出,下面已经有一个泡了。
3.为了长期稳定,决定换高压板。
4.断开高压部分测电压才发现此机输出电压为5V和24V。
5.在网上及论坛搜了一遍关于此显示器的事,有朋友也说是27V没法换高压条,但最后是不了了之。
6.没办法,大胆加了一根高压条上去,只听见有异响,外接灯管闪了几下无反应了。
7.因为此机电源板和高压板很多相连的线路,我只是断开了主电路,会不会是别的线路有影响呢,怀着试一试的想法,把高压变压器取掉,控制芯片取下,再接高压条,嘿嘿,成功点亮!

灯管点亮后,我再测了一下通往高压板的电压,30V!

现在明白,原来24V的电压,也可以换通用高压条啊!!!

网友(点评):
都怀疑能用几天啊?通用高压条上的两个电容,也有一个的本身标称称才25V,高压关闭的时候,电压升高点正常吧,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的通用高压板额定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点评):
其实我以前不知道我们用的这种高压条的耐压是多少,今天特地问了一下配件商,最高耐压20V的,看样子,真的不能用多久了,这么多朋友都这样说了

网友:
这个电压....  估计用不了多久     还有  难道lz以前改板的时候  原来的东西都不拆的?

网友:
新手学习了,还没有试过改板呢,准备买一块通用板试试

网友:
24V这个电压.... 高出那么多  估计用不了多久   下次估计高压板和灯管一起坏。

网友:
现在有宽电压的高压板卖的了,你这种高压板管不了多久的,会影响你的声誉的

网友:
要不降一下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