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1121针机打坏色带,(二天后开估答案)

楼主(2010-09-26):
松下1121打着打着就打不出字

网友:
无人回答那我不说答案了,还想大家提提意见互相学习的

网友:
色驱齿轮坏导致色带不会转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版主阿,比如都可以出现这问题的故障阿,一打印头的两边的角不够平滑,二打印头上面的挡片变形或磨损,三打印头太脏润滑不够,有些针不能正常回来击打,四,色带本身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多谢回复,这个问题搞了很久,最后才知道就在打印头上加点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