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系统桌面上的资料丢失,请教怎么恢复

楼主(2010-09-26):
朋友机子重新做系统,桌面上的资料丢失,系统已经重新做过了,请问能恢复吗,用什么软件恢复成功率高些,谢谢!
桌面

网友:
看是什么文件了,不过希望不大了,因为你装过系统覆盖了。

网友:
要看你原来的桌面是在哪个盘了。
如果不在系统盘上,你不用恢复,找一下就行了。
如果在系统盘上,你用了GHOST安装了系统,或者用了格式化,估计你想用软件恢复是不可能的。数据真的重要的话,必须找专业人士恢复,而且准备十几块硬盘的钱。

网友:
机会不大了,你找下D盘吧,可以会有个"我的文档"之类的文件夹装着"桌面"

网友:
如果是在c盘,如果不是很重要的数据就算了吧。做数据恢复的钱我想没几个普通用户受得了。

网友:
被覆盖了没有多大的戏了,除非你那桌面是在D盘上

网友:
系统做C盘 又重做系统 想恢复数据希望很渺小 看覆盖的程度了

网友:
数据恢复 费用很高

网友:
ghost是以扇区形式写入的,恢复难,所以ghost一定要小心

网友:
是什么文件?WORD EXCEL文件或许可以恢复一部分

网友:
如果桌面的文件在系统分区,覆盖后很难恢复了

网友(2010-11-02):
楼主的数据能够恢复的希望不大,毕竟做过系统了,已经对C盘进行了覆盖了

网友:
用FINALDATA软件可以恢复。。。

网友:
可以恢复,将硬盘拿到专业维修数据恢复维修店,让专业维修师傅帮你恢复就可以了,成功几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拿去之前,记住一定不要再往硬盘里拷数据了(谨记),如果你往里拷数据的话,相当于覆盖,那样的话恢复的成功几率就低了

网友:
百度搜索"易我数据恢复"软件,国人开发的全中文数据恢复软件,简单易用.成功率嘛,,,,呵呵,谁用谁知道.使用方法就不多说了,一看就会.

网友:
可以通过恢复分区表可以搞定的 我验证过的

网友:
来自: 四川泸州
易我 真能回复被覆盖的数据吗???我去下个 看看

网友(2010-12-02):
可能性小之又小。

网友:
不用指望了,自己恢复出来的希望非常渺茫,专业机构恢复最少是3K起,考虑下值得不.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要高手了,

网友:
被覆盖了多半不行。至少常用的恢复软件不行。

网友:
多半不行多半不行

网友:
网上有很多数据恢复,下载几个试一下吗!

网友:
用PC-3000试一下吧,如果光做完系统没有继续往里边拷贝东西还是有一点希望的,自己如果不会就不要盲目动了,以免加大难度

网友:
数据重要的话就要上设备

网友:
数据被覆盖了的话,吧盘发美国去回恢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