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显示器 故障

楼主(2010-09-26):
     客户送来的时候是 屏幕闪,拆机发现 爆了三个电容,保险也断了 把电容换了 之后,负载短路,在高压板后面有个 四条腿的 小块坏了,型号看不清楚了。拆下~! 直接改一个通用高压板上去~! 屏幕上 可以显示 无信号。但是不能接VGA线,接上VGA线就黑屏了,这是哪里的问题呀~1  还请有经验的师傅 指点下~!,

网友:
补充一点 保险 也换了 啊 ~1

网友:
带不起负载查电源开关管 相关元件有没变值的。

网友:
刷程序吧,,,,,

网友:
这种板能用那种通用编程器刷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