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I848Pro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0-09-26):
可以开机用U盘引导或是用光驱引导进入pe都可进入启动菜单选择界面选择从pe启动可进入在滚动过xp进度条后鼠标可动背景淡蓝色。就卡在这里不知到大家是否有高见诊治下这板子
此版无网卡集成声卡,。我已经将声卡芯片焊下还是进步去,没有挂接硬盘

网友:
内存换过没,用灯座看一下桥有没空焊的,一般都是南桥问题多。

网友:
没有带灯的假负载我这就测试下ad线阻值去

网友:
刚刚用cpu假负载测试了下ad线阻值发现个测试点间的阻值偏差很大最低的在410偶最高的有到
520偶的请问高手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网友:
研究了一小天了,奇迹出现了现在什么也没动插这显卡开机风扇转不跑码显示c1拔掉显卡跑码到26,本来是开机跑码到26可以显示了现在不是什么原因搞的不开机了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板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用PE进?为什么不上硬盘?
你自己看一下你写的些什么。

网友:
你看看CPU旁边的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有的时候带灯座测出来也不一定准。好多板都是座空,而带灯的测下来正常。

不要太相信工具,仅做参考。

网友:
就是我描述的问题准确的说挂硬盘也这个样子用硬盘最系统也无法进去用一件ghost提示找不到硬盘用pe进就是我说的病症

网友:
先把AGP边的那三个连一起6.3V1000微法的电容换看?

网友:
楼主,能不能加个标点?实在看不明白你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