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华擎p4i65gv的问题

楼主(2010-09-26):
华擎p4i65gv主板 256m的超胜做母条 测了5条问题条 2条当d5 3条不能进测试界面 全部失败 好坏条置换过位置都不行 是否一定要128m的母条带动才行? 求解 谢谢!

问题已经找到 当D5是因为内存槽接触不良(也就是内存不过) 不能进测试界面是因为我的U盘启动工具不行 解决:搞好内存槽 换了飞翔的工具盘 OK 谢谢大家!

网友:
也不一定呀,要是内存有短路好像是带不亮的

网友:
128 必须的!!!!!!!

网友:
LZ 128必须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 必须是128的

网友:
没有必须````我常用256的来修条`

网友:
128的也试了 不行 可能是usb版的启动盘问题 改天刻录个光盘版的

网友:
好晕! 有问题的内存都不能进入测试界面 都是好内存可以进入 不知哪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主板测试都没有问题 不知道你的坏条是多大的?如果坏条也是256的估计是不行的 要使用128的带256的才可以

网友:
我现在用了128m的母条  都是一样 不过全能点亮 就是不能进RST的测试界面(其它测试工具也不行)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还要有独立显卡呀 你启动的时候是否看到了128加你的坏条的内存总容量?如果看到总容量是对的 你们就是你的软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