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刚突然不认SATA

楼主(2010-09-26):
系统运行反应慢,有时开机黑屏,重新系统也反应好慢,用IDE光驱作系统装好了,然后进系统界面好慢就死机了。怀疑是桥问题,把CMOS设置检查BIOS没ATA项啊用过U盘启动不认,USB口不认,肯定是桥的问题。想加焊能不能成功呀?需不需要重新植吗?谁经验请教,谢谢,发月饼!

网友:
U口不认,你可以打一下它的阻值,再看看有没有5V

网友:
惠普的机子在使用过程中会越来越慢的。
重新系统的时候不要选装任何驱动。你要等装好系统了,按照主板芯片,显卡、声卡等顺序一项一项装原版的驱程。这样才能用的顺利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不认,先打值 再查供电 与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