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开机在LOGO处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10-09-26):
IBM X60 开机在LOGO处反复重启求助,内存换过,裸板也会反复重启

网友:
可以考虑查下南桥了

网友:
这种问题会不会是主板电容漏电,造成的,这种问题真不好修,楼上的说是南桥,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可能H8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过

网友:
今天下午把南桥GBM  换了一个,现在故障依旧,有没有朋友修过此类此现像的机子,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