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CPU,通电,内存电压就变低,检测卡不跑码

楼主(2010-09-26):
今天拿到一张754接口的华擎板子VM800的,南桥VIAVT8238R的,上CPU的假负载测到 CPU1.56v,内存第7脚2.6V,北桥那里是1.2几,南桥那个三极管出来是2.6,感觉好像正常。上个2800+CPU上去,检测卡不跑码,测到那个内存7脚电压只有1.1V,请高手先支招,等我空了再研究。

网友:
不了她 先加焊 桥试试...刚才的 754 主板已经搞定...内存供电只有1.2V.加焊了以后正常了 .还是块754集成显卡的主板

网友:
测一下内存供电跟桥供电的场管应该有坏的。

网友:
桥虚焊,座虚焊都有可能你可以试着查查看

网友:
和内存供电的场管坏了或性能不良造成的电压变低

网友:
内存旁边电阻是多少V。不正常就跑线路。如果正常就烤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供电的场管与场管控制极的电压。

网友:
CPU一上就拉低,说明桥有问题!

网友:
有料板有料板,有设备的话,建议换个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