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ht200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9-26):
    我这有一块精英HT2000的主板不开机 短路绿线主板就能点亮也能进系统  就是POWER这开不了机   开机键上也有4.8V的供电!lo型号IT8712F-A   求那个高手见过这种问题给小弟说说

网友:
查一下开关针到IO,IO到南桥,IO到绿线,南桥到IO各跳变

网友:
开关有3到5V吗。

网友:
我早上也遇到一块,不过我的强通能跑,一摸I/O有发烫我换I/O就好了

网友:
先跑线  没问题 就换IO

网友:
跑下线路 看是进I/O 了还是进南桥了。那坏就换那个。

网友:
   我测过了 跑到IO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开关针到IO  IO到绿线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