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649-M3主板不过内存故障求助

楼主(2010-09-26):
我这里有块方正649-M3的主板,故障现象是内存报警,POST卡显示C1,换了好几根内存还是这样的,正好手上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换了下BIOS还是这样,CPU是好的,内存也是好的,打阻卡测3.3V的电压为1.8V左右,AD线阻值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那是内存供电不对吧。

网友:
我也怀疑 是内存供电不对,3.3V和1.8V短路,不会是这个板子设计的时候就是1.8V吧,内核供电1.87V肯定是正常的

网友:
INTEL芯片组的板子测内存供电的3.3V青定有,这个板子没修过,不知道是不是3.3V
供电的

网友:
DDR内存测7脚是主供电 2.5V如果你测到3。3V应该是供电管有短路的。

网友:
这个用的是DDR2代内存,第238脚应该是3.3V供电的,但现在测是1.8V,并且和内核电压端短路,测阻值为0,这个板子内存附近有个时钟愉吧,好像是坏了,我测时钟没有,换了一片有时钟 ,133M,但还是不认内存

网友(2011-11-29):
敬请参照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00467里面的蔡杰赢的回复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块ONDA的N61P集显小板,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跑C1不过,加焊北桥,刷BIOS,清洁插槽,换内存,还是跑C1,还是不行,没思路了,知道的指点下呀。。。。。。。。。。

网友(2012-08-28):
这个主板是畸形,我正好用着一块!  必须用DDR2代。400MHZ的内存才能点亮。 533的说是可以,但是我找两根,不行。可能比较挑剔吧!

网友(2012-10-12):
这样的主板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