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C1-45不停地循环显示

楼主(2010-09-26):
接了四块技嘉主板,都是插上内存后C1到45然后RES灯亮一下,然后又是这样,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南北桥都没有虚焊,U座也没虚焊,请高手们帮忙判断一下可能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应该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应该先考虑COMS

网友:
什么型号。。。加焊桥吧

网友:
换条内存,刷个BIOS。

网友:
先CMOS清0,然后换内存

网友(2015-03-16):
GA945PL-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