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6):
东芝M206开机老重启 没拆之前是在进系统的时候重启 拆机后屏幕不亮就重启 请指点是哪的问题 谢谢
重启

网友:
M206应该和M200一样都有个NEC的大电容吧?换了试试,要不就并上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
这可能那里虚汗了

网友:
你把CPU供电芯片焊一下试试

网友:
东芝M2XX系列我都是首先并电容加焊,如果不好在仔细检查了。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然后 再在CPU座下并几个滤波电容就OK

网友:
这个问题明显就是虚焊了,加焊吧

网友:
王志佳
的帖子
会是北桥虚焊吗

网友:
凤凰捏盘
的帖子
能仔细说下怎么并吗

网友:
漂流豹
的帖子
东芝M200机器的故障,论坛上很多,你可以去搜下看下,要是不好找,就换个电容也行应该是,去淘宝上淘个,便宜的10块左右吧,不过换的时候要小心,不好换那个。我记得以前并电容的时候是在cpu座那里并了2个的,还有一次是把cpu支架给搞了并上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0071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544
你看下他们改的,第一次改要注意下,实用为主,美观为次。

网友:
谢了 哥们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