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开机报PCI错误

楼主(2010-09-26):
联想F31A开机
ERROR
Resource Conflict -PCI on Motherboard
Bus:04, Device:09,Function:01
刷过BLOS拆了网卡,读卡器芯片跟换过南桥
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过LOGO到这个画面就死机了,按键没反应进不了BIOS

网友:
可能是主板断线了啊

网友:
等待高手来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希望有高手出来指导个,好让俺们新手也学习学习····  期待中····

网友:
换南桥 试下  遇到过

网友:
该换的都换了,可能是PCB线路有问题了。等高人指点下吧!

网友:
1,刷BIOS
2,更换码片
3, IO
4,外设问题,用最小系统法测试

网友:
不插无线试下

网友:
MAC 地址 错误

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主板PCI总线上的资源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