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5V通用高压的问题

楼主(2010-09-26):
改通用高压板为什么有的人说笔记本的19V 16V  20V   可以用5V通用高压板,在USB或漏波电容上的5V飞一条线过来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又有的朋友说还是用笔记本原来电压高压板19V 16V  20V呢,要不然就会烧
大哥们你们 说说看
我想这问题好多新手们也想知道吧

网友:
之所以不提倡采用USB上的5V供电,那是考虑USB上的5V供电能力有限。采用原来的供电线路,输出功率肯定够。只要将电压降到5V即可。可根据高压板工作电流要求选择相应的降压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降压那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
用20V的通用高压条好,随便都能找到主板上的公共端。

网友:
19V通用高压那么方便,为什么非要改5V的?除非本身就用5V的高压板,本身5V的就没有改电压之说了。

网友:
是啊,用19伏的好。

网友:
备点19V和16V的基本就OK了

网友:
但是现在不是好多人都用代替的直接用5V的通用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