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维修群

楼主(2010-09-26):
请问大家 有没有打印机维修QQ群   加我一个  847902061

网友:
QQ群一找,多的很,但说老实话,你进去,别人理你,学不了多少!

网友:
版主老大。。我有个问题需要你帮忙。。。一台0KI  6100F电源管被别人替换了。。不知道原来的型号了。。看板子好像是个电源开关集成块。。被别人装了个场管。。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是个什么型号的????先谢谢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太好办呀!手头上没这个机子,但你可以在当地看看。多数打印机,电源板上的电源管是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