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代换问题

楼主(2010-09-26):
一台6535S不显示,电压全有,看论坛有人说是CPU问题,也有说CPU座虚焊,CPU是AMD QL60 手上没这个CPU 只有TL50,不知道两者可不可以代换
cpu

网友:
应该可以,能上就行,试试

网友:
平台都不一样 换啥呀换!

网友:
接口一样基本可以代换

网友:
不一样的吧

网友:
可以代换,象下兼容性强,QL的不能用在只支持TL的主板上。

网友:
淘宝上你QL62的代用CPU 只需要60 一片,我发了一片回来,可以用的,搞维修试机安逸

网友:
不可以代换 我试过 因为两个都不是一个平台的 上次我的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