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假负载不会真的是假的吧

楼主(2010-09-26):
775  主板怎么用假负载测  没CPU供电   然后换真CPU   测MOS管  怎么电压又正常了    上次 有一片主板也是   我用假负载  测 什么电压 时钟 都没   我用真CPU  上去 开机 什么都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高手 指导下

网友:
有些板子上775的假负载电压出不来是正常的不要怀疑

网友:
有的775主板必须上真U才出核心电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  搞了半天以为没修好  用CPU试一切正常

网友:
是的,775的假负载是这样的,谁用的负载所有牌子865 915 945 965 G31 G41 P43都可以开?????谁有的话麻烦提醒我一声,哈。

网友:
确实。很多个别板子是不上真U电压是不出来的。。。。

早期我记得。775的假负载还需要把某几个点连接起来才把电压“骗”出来

网友:
从不用假负载的飘过啊

网友:
因为CPU供电须要一个VTT_OUT的电压, 这个电压须要上真U才有上假负载上没有这个电压,所以没有CPU供电 。有些板把假负载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能说你的假负载不支持你主板,假负载上面的VID组合太少了,你可以把假负载上面的VID线人为接地几根,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么就是CPU供电电路有设计检测回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些主板对我们新手来说不是麻烦了     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说说怎么该吗

网友:
*脏话* 气死了   775的主板  假负载压根就不可以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备一个坏的775U

网友:
我前几天在基地掏宝的买的775假负载也是这个,上945的板子没电压,上真U就有.不知道怎么改假负载.有知道的请回复!

网友:
建议楼主去复习一下cpu核心供电电路的必备条件。。

网友:
有些板子上775的假负载电压出不来是正常现象 可能是你的板子不支持这个型号 该一下上面VID的连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