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进水无待机

楼主(2010-09-26):
一台IBM X200笔记本,进水无待机电流,测电源口U5 MOS管进脚有电压,出脚无电压,控制极G极电压为19V,正常应为低电平,飞根线过去一样无待机,BD4176有供电,但无VCC3SW输出,电源口电路图如下: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和控制原理是怎样的?  谢 谢!!!

网友:
此机的DISCHARGE 和 -PWRSHUTDOWN两个信号都为低电平,不知道这两个信号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求高手指导 !!!

网友:
-PWRSHUTDOWN低电平是不正常的 根据这一路查

网友:
ibm的机器,人为改线路基本上是通不过的,楼主还是查一下断线吧

网友:
还是BD4176工作不正常!!!  先开始查这个吧!!VCC3SW必需有输出

网友:
没接电池,DISCHARGE 应为低电平

未按下电源开关或H8未收到软件\温控关机时,-PWRSHUTDOWN为高电平,
两个信号经电路结合使U5的第四脚拉低,导通U5

重点查U73(BD4178)和温控U37线路

网友:
DISCHARGE充电信号电压吧,-PWRSHUTDOWN是当检测到温度或者什么,TB就会就会输也一个低电平,拉低系统供电。。。从而达到保护

网友:
主板己经修好了。不是BD4176的问题。是有电容,电阻坏了。把BD4176周围的小东西全换了。就好了。折腾几天。终于好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不可能吧,,,,

网友:
一般进过水的机器基本上是主板断线了才没待机的

网友:
如果是电阻坏了根据电路图好量出来。如果是小电容就不好量了,只好代换。

网友:
还是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2017-12-29):
VCC3SW重点要查这个电压,这个电压就类似苹果的3.42V待机,没有它,待机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