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乐华2025驱动板的编程器

楼主(2010-09-26):
用上面这个编程器能不能刷图中,联想17寸MCU?是不是同样用VGA的写入方式?但是联想驱动板的供电哪来,它没有电源一体板,用外接12V适配器吗?

网友:
刷 不了,只能刷2025的

网友:
拆存储器放通用编程器上面刷写啊

网友:
用编程器写吧。我一直都是这样写的。还没有发现有别的方法。

网友:
不同芯片厂家的ISP方式不同,这个板子是可以写,但是乐华专用的写不了,我自己手头备了几种,唯独rt2020的不能读出,甚是头疼,很多假三星的要改按键,直到今天才给工程处要了假三星程序,还没来得及试验!

网友:
好像不可以用,用那种刷主板的编程器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假三星程序能不能传一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原来的编程器发个图上来看下?
这个板要支持在线烧录的编程器。
驱动板当然要自己有供电后才能通过VGA传送数据。

网友:
不能刷的!只能用编程器写!

网友:
这种必须用编程器写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