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71暗屏

楼主(2010-09-26):
昨天师傅接修一台联想L171显示器,当时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是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合一的板子。师傅今天把板改了,加了块驱动板。从大板上接了两根线到驱动板电源接口。又用两根线从新加的驱动板上接了开启信号到大板上。现在的情况是,第一次开机,显示器正常显示;再按电源开关键关了,再开机就暗屏了。怎么回事呀?各位请帮忙分析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测量一下 看看第二次是不是开启信号没跳变    我还是一次听说第一次正常 第二次就没背光的     难道MCU出问题了? 实在不行就从屏供电飞线到控制脚吧

网友:
用屏供电飞去再开机时候会一秒花屏不过是正常的。

网友:
程序不一样对高压板控制这路就出现故障了主要还是不兼容吧

网友:
你新换的高压板没有问题的话,,那灯管就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又用两根线从新加的驱动板上接了开启信号到大板上”大板上的开启信号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