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见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2010-09-26):
      三星NP-Q1U型号的笔记本。灵图天行者9软件不果怎么装都不能运行这是为什么呀。请能帮帮我呀!

网友:
你可以改下bios,看是不是可以关闭SATA增强模式

网友:
我感觉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换个系统安装试试

网友:
不能用呀换了N个系统了。不能运行

网友:
换个灵图天行者9软件,是不是破解不完全。

网友(2010-11-03):
不好意思?问题 已解决是显示分辨率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分辨率?LZ能说说原因么?软件和分辨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
呵呵,应该是分辨率的问题

晴空流星 -10 抄袭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