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9-26):
联想什么型号,不记得了,,,用一个小时后就白屏,,你关掉几分钟后再开,又好着,,请
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拆开看。。。。。
不拆什么都不知道。
1。可能为电源板不良。(如电容鼓包,导致)
2。驱动板不良
3。屏电路板故障。。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板不稳定。

网友:
可能屏线松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各路电源转换芯片,还有电容都排出了吗还是用工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