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死机问题

楼主(2010-09-26):
现在手上有太T43  每次 都是死机有时候开机就死 有的时候用一会才死    南桥换过了   显卡也拿下来丛植过 可问题还是一样  就是不定时的 死机 请高手帮吗指定一下 是那里的 问题呢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你把U31的芯片换掉试试 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换U31  芯片呢  我的 可是在哪都死机 在PE  里也死机 在到司下 也死机啊 、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死机状态有无不良反应,如CPU风扇狂转,建议先换块CPU试试,不行考虑北桥,看看有无脱焊的可能。

网友:
把温控芯片下了试试,看看是不是温度

网友:
南桥换过?
有可能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有点同我遇到那台T43的故障有点同,我的那台就是进入系统用不到10分钟就死机了,拆测量各电感的电压都正常,[就是供给北桥的电压2.1v]看上去好象有点不正常的于是就换了管理供给北桥的那个IC,我也不知道叫做U多少了,换了电压正常了为1.8v,测试还是死机后来重新做显卡的BGA OK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死机的时候是不是诊断卡不显示了,或者显示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