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mats8 的定位结果是那个显存的问题(增加显存排列位置图片)

楼主(2010-09-26):
显卡为讯景8800GTS 320M内存 320位宽

显存颗粒有从M1到M10

网友:
显存颗粒为现代DDR3

网友:
B 通道的第二颗 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上一个显存位置排列图

网友:
一个报错的加焊或重植一下GPU就行 了。

网友:
一个报错的加焊或重植一下GPU就行 了。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

网友:
确定是gpu还是显存的问题。如果是显存的问题 ,加焊或换你标的第5个显存

网友:
确定是gpu还是显存的问题。如果是显存的问题 ,加焊或换你标的第5个显存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新手, 楼主怎么看显存是几代和大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坏的可能性大点  可以试试加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