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9-26):
手头上有两片主板,一片是V星的845GV,一片七彩虹的945P   ,两片同一种现象,有时可以开机,10次可能有1次到内存(C1)上停了,6次没复位,3次不通电,偶尔发然,只要手指一接触到电子,开机进系统就完全正常,一点问题没有了。
不知道修哪里好,大家有没有经验共同研究一下!

网友:
lz还没讲清楚啊。。你接触的电子是电池还是哪个电子元件啊!还是任何一个电子元件都行??晕!再说清楚一点。。或许给你接触后,就像放电那样。。静电没了才能开机。。。

网友:
找时钟和RTC电路

网友:
查时钟电路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焊北桥

网友:
是單橋的麼?如果是可以回焊。。

网友:
时钟跟晶振是重点对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是不是手碰到晶振时就能正常用了啊,先换个晶振和谐振电容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是一接触到电子的背面就可以开机

网友:
就是用手指放在电子的背面,按开机键就可以开机,手指离开电子背面就不正常了,

网友:
排险电子接触问题,手指接触电子背面无需用力,反正只要接到人体皮肤任何一部分都可以正常用

网友:
是不是晶震啊

网友:
晕 又打错字了

是晶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子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就没看懂 你触摸电子 电子是什么

网友:
就是3.3V的BIOS供电电池,

网友:
原来说的是电池呀

网友:
把电子的坐换了试下。

网友:
哈哈,说了半天终于把电子原形给逼供了出来,如果是这样,还是换一个电池座试一下,或者加焊一下

网友:
我估计是他是手摸下晶振就可以开机。

网友:
电池座接触不良、或者虚焊。

网友:
是晶振不起振了吧你换换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嗨,LZ真够牛的,估计你那一个"电子"搞晕了不少人吧,原来是电池啊,换个电池座试试,测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再检查下CMOS跳线

网友:
谐振电容。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32.768晶振的波形对不对

网友:
给桥重新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