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冠代工电源高压一体板故障

楼主(2010-09-26):
如题,唯冠代工一体板故障导致开机两秒黑屏.已更换494,高压电容,高压包,MOS管K3615用3055替换.故障现像未改变.如图.(100%确定不是灯管问题了)

除了上述部件,哪些件不良还会引起开机两秒黑屏,请高手能指点一二,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开机能亮说明电源没问题还在高压板,开机能亮两秒说明高压板能够点亮灯管,前面没有问题,亮后一闪这就能区分高压的反馈电路有问题,因为开机两秒能亮说明高压板足已点亮并工作,只是反馈不正常引起保护,主要查反馈一路的二极管等易损元件,测二极管时数字表不要用二极管档要用电阻2M档测正反向值。

网友:
你还是考虑灯管吧  唯冠的灯管质量不好

网友:
外接灯管看看。

网友:
不行就去保护嘛     向钱看齐

网友:
去保护只能试验一下,好查找故障,不能长期如此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外接灯管试试,确定是高压部分问题,然后去掉一路高压芯片的输出,也就是挑开一个脚,看看另一路灯管还是亮2秒钟灭吗?如是就是另一路高压问题,然后再查

网友:
楼主,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一个通用四灯高压才18块钱,你改一个多好啊,至于你想 研究可以换下来等有时间慢慢研究,修好了还可以卖钱的嘛!我以前遇到一个像你这样问题的是12V 负载太重保护。

网友:
像这个问题只要等亮的无非就是高压板和开关嘛!楼主可以先量量开关好不好啊?

网友:
遇到像这样的直接改高压吧,有时候修好也用不了多久,还影响声誉,直接改速度也快,客户大多是修好就行,不在呼你用什么方法的。

网友:
换吧。很多人都是这样了,修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去修的。换比修来钱快。

网友:
建议楼主  修好  毕竟成本在那摆着呢  修好的成本要比  换的成本低很多
   楼主    有可调电源吗     有的话  找个笔记本19V的通用高压板  接上   接法就是供电开关是一个   一个地线  很简单的     单独测下灯管是不是坏掉了
   按楼主说的   不是灯管的话  只能去高压保护试试   拷机  看看那里出问题了 就换那就OK了

网友:
我这主要修主板,这次收的这个显示器收费160换的一体板已完活了,不想浪费这个练手的机会,修修试试而已。晚上干完正经活,我会继续的,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你怎么知道灯管没有问题?先外接灯管试一下

网友:
加个高压板,比啥都方便呀。要不然就换个高压包线圈。

网友:
外接试试,在断定是灯管还是高压故障

网友:
外接灯管看看四根灯管是不是全都亮了,哪边不亮就换哪边的灯管反馈线圈
唯冠的这款高压板,最好先问问厂家的有没有工程对策

网友:
我查了一下,K3615 是 60V   18A 的,用3055 可以换吗?  (3055)的那个资料没看懂

网友:
这种问题好多都是高压电容坏了,换了电容还是不行就换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