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G WD 硬盘变成36G 请教可以恢复吗>?

楼主(2010-09-26):
自己用的80G WD硬盘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36G ,36G 也可以正常运行,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啊。小弟菜鸟。特此感谢
硬盘

网友:
BIOS里设错了模式吧。

网友:
BOLS 里面没有设置错误。换到别的电脑上面一样指认36G ,不认80G

网友:
用DM、MHDD等软件有功能是可以初始化硬盘容量的。。。用这几个软件试下。。。不行就用3000了

网友:
谢谢,用DISKMAN解决了。

网友:
要用PC3000这样工具才行了。

网友:
用DISKMAN能解决,说明硬盘根本就没问题。

网友:
可以从新分区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跳线的事。LZ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