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个电阻修好块主板

楼主(2010-09-26):
同学一台组装机,说是自动关机。换了CPU/内存/还是关机。裸板就不会,最小系统也关机。扔在一边,刚好手头有块从垃圾佬那收来的ECS915板,给他换了条内存,装机OK.这两天下着毛毛雨,又不想出去,就在基地闲逛。晚上找出以前没修好的这块板子。板子型号为ZX-I945LM,不知道这是什么厂出的杂牌板,反正是第一次见。这次给它装上硬盘试机。开始一切正常,刚上网一下,就好像有人按关机键一样,眼睁睁的看着电脑有条不紊的自动结束进程,关机。当时我还以为是我按错了。因为我刚换了无线键盘用,还以为自己按到了关机键。又启动。第2次开机刚到桌面。又自动关了。又启动,这次启动时,我用表量了下开机排针,一针为3.3V,一针为1.9V,电压不对,关机。查线路。跑到83627EHG的68脚。该I/O为高电平开机。正常应为低电平。挑开68脚,用一铜线,直接碰3.3V针脚开机,一个多小时没再关机,应该是外围电路的问题。此时再测开机针脚,用万用表直流20V档测,开始有2.2V的电压,随后慢慢的下降到0。该板很小。跑线路不好跑,68脚外刚好有两电容,相邻的两端,一个接地,一个与68脚相通,这好办。就直接从废板上拆了个100K的电阻,斜斜的放在两个电容中间,并焊好,这是给68脚对地接了个电阻,起到泄放电压的作用,把68脚焊好。装板试机。开机测开机针脚电压为0。烤机一天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高手, 电阻一端接68脚一端接地?那样不是短接开关电压就接地啦?那io还能接到开关的电压吗?我是新手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阻一端接68脚一端接地。是不是短接开关到地,关键在于电阻的大小。如果你取个100欧的电阻,就会对开关电压,有拉低的作用电流很大。取个100K的电阻,只是把它下拉。因为阻值大,电流微小,对电压没有一点影响。再说它是高电平开机的,开机后开机键还有1.9V的电压。取个阻值高的电阻,起到个泄放的作用

网友:
LZ写的还真有技术含量,不过看着有点晕。回来在好好看看呢

网友:
新手过来支持下!

网友:
楼主这招改电路的办法,原理,实践相结合,,呵呵,跟着又学一招!!
不知为什么,带图片的贴子,刚才发的,怎么看不到呢!!!难道要等管理员通过才能发出来?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电子基础挺好的、‘是不是短接开关到地,关键在于电阻的大小。如果你取个100欧的电阻,就会对开关电压,有拉低的作用电流很大。取个100K的电阻,只是把它下拉。因为阻值大,电流微小,对电压没有一点影响。’维修人员就是要灵活变通。而要灵活变通电子基础一定要扎实。

网友:
楼主你好,我现在手上刚好正在修ZX-I945LM,故障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我想试着刷BIOS,在基地里找了一个刷了后键鼠全部失灵,你能不能备份一个BIOS发给我,我的BIOS版本为1.4,07年。
邮箱qker@163.com  谢谢

网友:
高手啊 这样都能搞定

网友:
板子型号为 ZX-I945LM  VER:1.2 是一样的话,回个信,给你发来

网友:
不是太懂,说下看对不对,你既然排查到IO。哪应该说明是INTEL芯片,IO参与开机,既然这样的话,哪就说明是IO坏了,哪我把IO换了不就行了吗?(有IO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哪就只有想LZ这样的高手才能搞了(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只是弄不懂电路,也没有IO就只好宣布报废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VER: 1.4的,应该是可以用的,发个我试下先,谢谢

网友:
真厉害啊,我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真是清晰。

网友:
呵。,LZ的基础很扎实。看来维修还是多动脑筋/

网友:
电子电路知识用的淋漓尽致,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