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液晶电视。

楼主(2010-09-26):
一台三星3221寸 。据用户述说是在正常播放下忽然听到一声“嘭”的响声,电视机就没反应了。这次是上门维修,由于对液晶电视缺乏经验,根用户讲明说这个液晶电视机比普通电视机要复杂的多,包里带的配件也不多,需要带回店里维修。用户问是什么东西坏了要多少维修费用,因为是第一次修也不知道怎么定价,当时就跟用户说一般电源坏了修一下在100元之内吧,如修不了换新板也就200多差不多,如果还有主板坏的价格就不好定了。谈过几句,客户要求留电话,如果费用太高得通知他们,谈好,把机子装进包装盒里放上摩托车带回,上网查查液晶电源板得多少一块,一查我的妈呀,这么贵啊,要180-250左右。后来又去本论坛里看了帖子,修液晶的价位都是蛮高的,而且还不能收太低,会打乱市场的。唉!自己当初真的把价位定太低了,先不说这个,看看是哪里坏了吧。
拆开(根本不是原装三星而是组装机 人家所说的山寨机。先不管它什么机了)在往下看发现是一个电解电容(这样叫法对吗)击穿短路,喷出的黑呼呼的东西到散热片上,当时还以为是六只脚的6556管子烧坏,先把电容用同型号的容量为:470n的电容换上,查其它各元件无发现异常,想想应该没问题了,插上插头试机没反映,看来还有哪里不对,如果现在好用那也太简单了,再查电路。经过细查,发现一个玩样,黑色圆柱形上面标着3.15A 250V字样,那一定是保险丝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保险丝,难怪当时没有发现它呢。用表测量发现已断路,身边没这样的保险丝呀,能不能用普通保险丝代用呢,经网上查得液晶里用的是慢熔式保险丝,那好办了用CRT电视机里用的延时保险丝一定可以。没有3.15A的就用2A的延时保险丝代换,线路板上没管座,先给保险丝焊两只引脚,再焊到丝路板上,通电试机,指示灯亮了,屏幕没反应。仔细观察发现主板的12V反馈线没有插上(主板有一根12V的反馈线是通到电源板上作为待机\开机用)。插上插头一切ok啦!试机好几小时一切正常!
为了维修市场的秩序也为了大家的利益,我决定这台液晶电视机收费定在215元左右。

网友:
修的不错,但是价格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液晶电视一般多少合适啊 指点指点。

网友:
定价有时要综合考虑,维修定价有很大学问。像我维修液晶电视最低要300.看客户的电视大小,大的像37,42. 46要500都有。一般在电视价格的10%起。大屏的液晶有的卖7000-8000,上万的也有。你收客户3. 5 百客户是能承受的。一般把电路板带回店里维修。不要让客户看见你怎么修的,不然他看到你就换机个小东西要几百,他会不愿意或杀你价那就不好了。

网友:
我这边帮人修一般是500少一个零,千万别以为是5000而是50有时都不想修。。

网友:
看来要转转行学修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