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装系统的别进,会装系统请进!(联想机害人啊)

楼主(2010-09-26):
今天一客户香港佬拿着一台联想X100E,此机他以4000港币买得,配置相当不好,(超薄无光驱)而且还装有WIN7速度卡得要死,他在大陆做生意,来我们那要求装一些办包 公软件和日常软件,但他的系统是繁体的,简体全部为乱码(。我就见意他装一个XP,这样整机运行速度肯定会加快。客户接受。我就大展扩手的干了,机很新拿驱动人生备份所以驱动再说,然后拿着外置光驱就杀到。用GHOST版安装,竟然验不到硬盘。提示重起按           carl+ALT+delete。晕倒。没办法,拆硬盘搞了。弄到V星板主机上弄。用DM重新分区。然后在那台主机上安装完后安装在原电脑上,仍然提示提示重起按           carl+ALT+delete。再晕。没哲了,拿了一个绿色安装版本的,此种就是不同凡想竟然可以了。等啊等,提示一个.sys   文件无法安装。然后重起解压力,更气OK后进不了系统。反复重起。
(足足搞了我一天的时间。)下午打电话给客户说明情况,客户很好说话,也没说什么,让我第二天继续奋斗。下班后菜都没买就直接回宿舍找资料。一查这款装XP在百度里还很热门,N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收集到以下资料。
一、准备工作:

1.U盘,我用的是2G的

2. 雨林木风GHOST XP sp3 9.9版,选择雨林木风是因为我的台式机装的也是雨林木风,很好用,买电脑到现在已经两年了,还没换过操作系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版本里面已经集成了Win PE,可以直接用来引导U盘启动了(自己下载刻盘)

二、安装步骤

1、安装Win PE到U盘。

运行雨木林风GHOST XP sp3 9.9——怎么运行,用虚拟光驱装载进去就行,或者解压也行,选择“安装Win PE到硬盘”---->选4:U盘安装,照着提示一步步做下去就可以了。弄好后拷贝ghost XP镜像文件(ylmf.GHO)到U盘。

注:工作模式选择HDD

2、设置X100e从U盘启动

开机按F1进入BIOS,选择startup,再选boot,按F6将USB HDD移动到第一位,按F10保存退出,退出前插入U盘

3、电脑的硬盘分区
从U盘引导后会有提示,进入Win PE系统(如果不能进则建议格式化你的U盘,重新做上面的第一步),然后启动Win PE自带的硬盘分区软件( DM 7.0 ),根据你的需要对硬盘分区进行操作,最后将你要装系统的分区设为活动分区
注:我的操作如下:删除第一个隐藏的分区,大概1.17G大小,里面应该是lenovo自带修复系统的软件,对我来说无用,删,然后将第二个分区,也就是Win7的系统盘(41G左右,买电脑时是安装默认安装的)也删除,然后将这个42G左右的空间分成两个分区,一个用于装系统,一个用于装软件,最后设第一个分区也就是C盘为主分区,并设为活动分区(活动分区,这点很重要,不然GHOST后会无法进入系统),其它分区不变……
晕死,还有大把东西要写,想不到竟然有字节限制,晕!后来是搞定了,但是用U盘直接进WINPE,GHOST了就行了,应该是联想机的特定需要吧,没能装好系统的朋友直接用U盘安装试试,祝君也成功!

网友:
先装WIN7,驱动下PCI总线

然后用GHOST导入XP就行了,不然会不认USB及HDD

网友:
我好像没有看懂,联想有些商务机那个系统恢复很弄人.还有这帖大概和主板故障没多少关系吧?

网友:
用个u盘进pe来搞呀,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搞得那么复杂?如果ghost不认硬盘,先把硬盘模式改为ide。很多新笔记本改xp的有很多装机技术员搞不定的。晕

网友:
楼主算是幸运的了,它还不是桥是只有SATA控制口的,如果是只有SATA控制口的,可能你的老XP(只含IDE控制口驱动)就装不了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大部分都需要这样装了啊··

网友:
搞了半天整的不明不白的我装系统都是用U盘引导进pe格式化或是U盘引导直接dm或是pq格式化或进pe拷贝ghost文件进行安装,还有就是要注意硬盘的工作模式这个在品牌机上很重要

网友:
什么跟什么啊,说具体点好吗,是第一个隐藏的分区的原因吗?如果是,你不是拆硬盘搞了。弄到V星板主机上弄。用DM重新分区了吗?难道用DM重新分区,对第一个隐藏的分区无效?

网友:
哎  说来说去  不就是用U盘装了个系统的么  弄的这么麻烦

网友:
简单点,我也装过,一台联想的上网本,其实就是进PE把隐藏分区删了就好了。不过我上次是直接删的,一下子不见了两个分区,还好后来用DISKgen给找出来了。所以删隐藏分区的时候最好用软件删。

网友:
联想的台式机我装过!要进BIOS设置下才能装系统~具体是什么内容忘记了

网友:
老弟,你要碰到进pe都克隆不了的才晕到死。

网友:
很多品牌机硬盘都有一个隐藏分区、作为系统还原之用、只能用厂家专门软件才能清除。一般用安装的可以搞掂(非克隆版)

网友:
对付这些有隐藏分区的品牌机。我通常是用低格或用MHDD的ERASE命令清除。再重新分区安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我是低格都没有什么效果,客户拿来就一个分区,DM分不了